[STC单片机] 如何开12864光标,并定位

楼主(2016-02-04):
需不需要反白呢

网友A:
是否反白取决于你的实际需要和你12864的控制器。有的12864控制器有反白的指令的,有的需要自己画点实现。至于光标的开启,也有这么一个指令的,但一般不会开启。推荐你看看铭正同创的资料,他家12864的底层驱动做的很好,还有配套的书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