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咨询 请教

楼主(2016-02-04):
有一个28脚的单片机   12脚接VCC  14脚接GND   5 6 7 脚接的是12864 显示   8 9  10 接的1302的7 6 5 脚 请问哪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A:
除了VCC和GND的引脚有参考性,其他条件都无法确认这是什么芯片。芯片的丝印写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