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ram空间不够

楼主(2016-02-04):
大家好,编译程序,由于用到ucos,文进系统以及ucos后片上空间不足,然后按网上的教程使用片外的sram,但是出现..\OBJ\HITROBOT.axf: Error: L6220E: Execution region RW_RAM1 size (1080160 bytes) exceeds limit (1048576 bytes). Region contains 9 bytes of padding and 0 bytes of veneers (total 9 bytes of linker generated content).这种错误,请问各路大神要如何解决啊,急!!!!!!!!!

网友A:
再找找类似的教程看看,还是你的片外SRAM没有配置好。

楼主:
配置好了的,我用小程序是可以跑起来的。

网友B:
你的sram没有被识别吧,sram设置的有些问题

网友C(2016-03-06):
文件系统和UCOS不可能占用这么大的SRAM,

网友D:
Error: L6220E: Execution region RW_RAM1 size (1080160 bytes) exceeds limit (1048576 bytes).
是说你要用的 SRAM 块的空间超出了 1MB 了. 这是你的程序问题, 跟扩展 SRAM 没有关系.
通常是因为使用大数组, 结构体等, 让总申请超出 1MB 空间引起的. 1080160 超出也不多, 你想办法减小一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