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连接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2-04):
这个要问画这个电路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问画这个电路的人。。。。。。。

我感觉R1 R2 R3是用来调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R1 R2 R3是用来调零的。

没错,补偿失调电压的。

网友C:
既可以用来调零,也可以给输入信号叠加一个直流分量。

网友D:
电位器将+端对地电位调到+或-,就可以实现输出失调电压调0。电阻值显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R1 R2 R3是用来调零的。

要是调零的R3右头应该不连才对。。。

网友E:
0R电阻下面那个0.1uF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是调零的R3右头应该不连才对。。。

不连的话,你只能正偏,不能负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0R电阻下面那个0.1uF真是莫名其妙

那个电阻和电容都是有用的,尤其是那个电容。具体取决于你的电路半参数,我估计画着是为了以后调试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连的话,你只能正偏,不能负偏

连了才是只能正偏不能负偏

网友G(点评):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了才是只能正偏不能负偏

我也觉得R3右边连了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电阻和电容都是有用的,尤其是那个电容。具体取决于你的电路半参数,我估计画着是为了以后调试方便。 ...

相位补偿用的吧

网友H:
加正同相端理论上也可以,不过,因压随器输出电阻很小,要求调零系统输出电阻也小,系统成本高,不实用。输出

网友H:
功耗大,成本高,器件要求苛刻。

网友I:
学习了,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