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驱动共阴数码管显示“0”时,F段不显示

楼主(2016-02-04):
51驱动共阴数码管,位选通过NPN三极管控制,数码管动态显示基本正常了,但有一个问题,显示0,2,3时总有一个段位不显示。比如说送“0”的段码时,G段不显示;送“2”或者“3”的段码时,H段不显示。其他都能正常显示。这是什么原因?而且是全部数码管都这样。

网友A:
你的编码有问题。八段全部点亮是否OK,单独点亮是否OK。再对应你实际的编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码有问题。八段全部点亮是否OK,单独点亮是否OK。再对应你实际的编码看看。 ...

段码没问题,在另一个试验上用过。全部点亮也没问题,六个数码管同时显示0也是一样的现象,都是F段不亮,显示2和3也是同样的郊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段码没问题,在另一个试验上用过。全部点亮也没问题,六个数码管同时显示0也是一样的现象,都是F段不亮, ...

F段不亮的话,那就检测控制显示F断的三极管了,检查硬件电路吧,看看数码管F段的引脚是否为高电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段不亮的话,那就检测控制显示F断的三极管了,检查硬件电路吧,看看数码管F段的引脚是否为高电平呢? ...

可是显示“8“的时候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显示“8“的时候正常啊

那你直接单片机写个0的编码,看看8段码各部分的电平是否OK呢?怀疑你有个断码的控制IO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单片机写个0的编码,看看8段码各部分的电平是否OK呢?怀疑你有个断码的控制IO搞错了 ...

首先,段码值应该没问题,我仔细检查过。
第二,连线方面也应该没问题,要不然其他数字不会正常显示。

另外,我段选端是接在P0口,P0口有上拉电阻,另外P0口还与DS12C887相连。可是代码里已经把DS12C887相关的代码注释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段码值应该没问题,我仔细检查过。
第二,连线方面也应该没问题,要不然其他数字不会正常显示。

所以说,要你发送个0的编码,量下各段码的电压,看看电平是否都OK呢。着重看看不显示段的电压,看看为什么和发送的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要你发送个0的编码,量下各段码的电压,看看电平是否都OK呢。着重看看不显示段的电压,看看为什 ...

好吧,明天试下,谢谢哈

网友:
如果电路正确、程序正确,有可能就是输出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段码值应该没问题,我仔细检查过。
第二,连线方面也应该没问题,要不然其他数字不会正常显示。

先把DS12C887取下来,估计显示正常。

网友C:
如果显示8正常果断是程序问题,检测下不亮的f段电平输出情况,用电表测试试,再看看程序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楼主说的稀里糊涂,别人也很难帮你。比如送0时,G段本来就不显示。H段指的是什么,dp?

网友D:
送8显示正常丝毫不意味配线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