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款功能强大的单片机开发辅助软件

楼主(2016-02-04):
作为电子工程师,在开发过程中总需要各种各样的小工具,每次找起来就蛋疼,现在发布一款“MCU超级助手”工具软件,软件功能强大,单个文件,支持WIN7WIN8WIN10。详细描述见下文,个个应用简洁但不简单!

主界面除了可以打开所有功能外,还支持百度搜索
中英文字典查询等,另外增加开发者常用的系统连接!
靠边自动隐藏,自定义颜色背景图片,可以设置窗口是否最前

不多说,看界面就会用

串口调试助手见图即用,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窗口

自动计算NTC热敏电阻的温度表格,并可以保存为EXCEL数据

包含开发者常用的表格,包括ASCII表、标准电阻表、标准电容表、SMD封装表,方便工程师查询。

对于像我一样永远记不得色环的来说,方便了。同时可以计算电阻、电感,直插和贴片代码值。

用于TFT屏的彩色图片生成,保存为C语言数组格式

汉字取模,不限制字体、字号,支持8x816x1624x2432x32像素大小。
支持单色位图生成。画图板保存为单色图片,例如用在LCD12864

秒表,没啥说的

串口绘图,对于许多需要查看单片机内部数据应用,例如要讲单片机采集的温湿度信息实时的显示出来,非常有用。
单片机程序如下:
当然还可以用酷炫的3D绘图

//使用方法

//添加此宏定义
#define BYTE0(dwTemp)       (*(char *)(&dwTemp))
#define BYTE1(dwTemp)       (*((char *)(&dwTemp) + 1))
#define BYTE2(dwTemp)       (*((char *)(&dwTemp) + 2))
#define BYTE3(dwTemp)       (*((char *)(&dwTemp) + 3))

//调用此函数绘制图形
//参数1:temp:数据点 32位有符号类型
//参数2:Series:绘制的通道(1、2、3、4)
void Data_Send_Temp(long temp,unsigned char Series)
{
        unsigned char sum,i;
        unsigned char data_to_send[9];

        data_to_send[0]=0xAA;
        data_to_send[1]=0x55;
        data_to_send[2]=Series;
        data_to_send[3]=BYTE3(temp);
        data_to_send[4]=BYTE2(temp);
        data_to_send[5]=BYTE1(temp);
        data_to_send[6]=BYTE0(temp);
        data_to_send[8] =0x0a;

        sum = 0;
        for(i=0;i<6;i++)
                sum += data_to_send;
        data_to_send[7] = sum;
        for(i=0;i<9;i++)
        {
                UART_SendChar(data);
        }
}

网络调试助手,支持TCP/UDP的服务端、客户端,用来调WIFI zigbee,网络,GPRS,非常有用

GPS调试助手,可以实时解析GPS数据并在地图上标出,也可以加载文件来解析GPS信息

GSM模块调试助手,可以打电话发短信,建立TCP/UDP连接,无需多说!
常用电路计算

最后添加托盘快捷方式!

附件下载或楼下链接

360可能误报,访问网络是检查更新,请放心使用,软件没有任何安全问题

若有跟新在回帖,谢谢支持!

网友A:
确实是一款不错的工具,就是360会报错,提示有木马。我是用360隔离沙箱运行的。附上程序,想用的可以自己看看。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 ... are#category/type=0
楼主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写的了。

楼主:
vb.net   360不说了,大家都懂的。软件本身无无任何安全问题

网友B:
不错,在Mcafee下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取字模的应用中,如果使用谷歌输入法,那么就没有办法输入汉字,使用微软拼音就可以输入汉字了。

操作系统:Win7专业版  谷歌输入法。

网友C:
led数码管字模的小工具我以前用VB也搞了个。后来才发现很多小工具软件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D:
楼主能否直接传上来,我这进入不了云盘,已经几年了。

网友E:
串口画图看起来很炫,下载试试看

网友F(2016-03-15):
已下,看起来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G(2016-06-08):
很棒的工具

网友H(2017-04-30):
真心喜欢

网友I:
功能确实不错。
其实很多电子工程师都有一些自制的小工具。这个确实不错。
软件是用vb.net 开发vs2010编译的,从字符串使用string.mid就能看的出来。
程序本身没有发现病毒。
对于误杀,我感觉你可以把  硬盘序列号和从IP138获取的地址往 http://api.heclouds.com/devices 发的这个功能去了,应该就可以了。另外一点就是打开淘宝店铺,你用的start函数。这个也可能是被误报的原因,但是我感觉可能性不大。
想起王江民先生再世的时候,他家的免杀最麻烦,后来卡巴刚出双特征码的时候也适应不过来。这些年和误杀远了。做个大家都用的工具,还是要在公共病毒库上都能过才可以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一款不错的工具,就是360会报错,提示有木马。我是用360隔离沙箱运行的。附上程序,想用的可以自己看 ...

怎么没有后续版本了?
看我上楼的回复意见。

网友J:
很实用的工具集。

网友K:
豪工具呢

楼主(2017-07-30):
引用 网友I:
怎么没有后续版本了?
看我上楼的回复意见。

谢谢你,好久没登录了,后续有新功能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