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傅里叶变换和z变换的关系

楼主(2016-02-04):
我从书上知道离散序列cos(wn)的傅里叶变换是π∑【δ(w-w-2πl)+δ(w+w-2πl)],而cos(wn)的z变换是(1-z^(-1)cos(w))/(1-2z^(-1)cosw+z^(-2)),然后又知道将z变换中的z代入e^(jw)就是傅里叶变换了,但是用在离散序列cos(wn)上显然上面两个式子不是相等的,想问下为什么

网友A:
好高深,这样问题,应该翻教科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深,这样问题,应该翻教科书去。

就是因为教科书上找不到才到这找的

网友B:
帮顶吧,手机党实在不适合查资料和解答复杂的问题

网友C:
Z变换记得是离散序列的时域表示,如果是傅里叶变换那是频域表示了
两者不存在直接相等的关系,但存在时域-频域映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