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IAR使用问题

楼主(2016-02-04):
最近刚下载了IAR7.3,然后也**了,但是打开文件后出现附件里面的情况,就是编辑区有一条竖线,不知道是**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后期用啊,求大神解答,跪求

楼主:
顶,快过年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不影响的,虽然没用过IAR,但我估计是你每行的字符数超过一定的数量,然后又这么一列线的。

网友B:
这个不影响的。
其实这个源于以前显示器只能显示80个字符,因此,提示代码编写者注意每行的长度,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完全可以忽略掉了。
楼主也可以在下面的红圈里的那个勾去掉,来隐藏这个“竖线”。

网友C:
一直用IAR,板凳、地板正解。

网友D:
老工程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开始不能go to defin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的,虽然没用过IAR,但我估计是你每行的字符数超过一定的数量,然后又这么一列线的。 ...

谢谢,猴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影响的。
其实这个源于以前显示器只能显示80个字符,因此,提示代码编写者注意每行的长度,但是现在 ...

真心谢谢,猴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IAR,板凳、地板正解。

好的,知道了啊

网友E:
编译什么的没有影响就不要担心了吧

网友F:
如果不影响编译的话,就忽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