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的带宽怎么判断

楼主:
图中 下面的电路 是2个运放 大反馈环路(和上面的电路不一样,上面电路是典型的级联)
如果运放带宽 分别是100MHZ和300MHZ,那么电路整体带宽是多少呢
放大倍数可以把对地电阻去掉,相当于射随(单位增益)。

网友A(2016-02-04):
引用 楼主:
你发的级联 带宽问题。

我问的是 图中 下面电路的带宽问题(图中一共是2个电路,第一个是典型级联,第2 ...

我还以为是第一个呢。第二个电路没用过,不好意思哈。

网友B:
把单极点OP传递函数写出来,级联生成开环函数。

网友C:
设两个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为B1(f)和B2(f),第一种电路的反馈为A1、A2,第二种反馈为A=A1*A2.
则第一种传递函数为H1(f)=B1(f)*B2(f)/[(1+B1(f)A1)*(1+B2(f)A2)]
第二种传递函数为H2(f)=B1(f)*B2(f)/[1+B1(f)B2(f)A)]
显然第二种带宽略好一些

网友D:
地一个运放接的都不对,还煞有介事的分析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一个运放接的都不对,还煞有介事的分析半天

哪里不对,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单极点OP传递函数写出来,级联生成开环函数。

真的不会写。

网友B:
A(S)=A0/(S+BW/A0),A0差模增益,BW增益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A0/(S+BW/A0),A0差模增益,BW增益带宽,

和6楼说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6楼说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框架思路是一样,但是我的更明确,你可以具体计算下。只要是处在线性状态下,可以用以上公式计算传递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框架思路是一样,但是我的更明确,你可以具体计算下。只要是处在线性状态下,可以用以上公式计算传递函数 ...

1、图中 Z(S) 和 wp 是什么啊?
2、输出为什么和RT有关呢? 没推导出来RT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图中 Z(S) 和 wp 是什么啊?
2、输出为什么和RT有关呢? 没推导出来RT

?WHICH BOOK?

楼主:
LMH6715手册中给的一个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LMH6715手册中给的一个电路图。

应是个电流模的OP,同相端的输入电阻1M左右,反相端输入电阻欧级的,ZS跨阻。输入级+端经过跟随/(r+RT),很小,生成输入级的电流I-,I-*ZS就等于运放的输出电压了。这是开环使用条件下,针对第一个OP的适用,第二个OP运算跟普通的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是个电流模的OP,同相端的输入电阻1M左右,反相端输入电阻欧级的,ZS跨阻。输入级+端经过跟随/(r+RT),很 ...

图中 Z(S) 和 wp 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 Z(S) 和 wp 是什么啊?

Z(S)是跨阻,WP是闭环带宽。可以看电流反馈OP的书,看ADI或TI的应用专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Z(S)是跨阻,WP是闭环带宽。可以看电流反馈OP的书,看ADI或TI的应用专著。

13楼的图和1楼图 计算方法一样吗
1楼是 电压反馈OP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楼的图和1楼图 计算方法一样吗
1楼是 电压反馈OP

OP的特性代进去肯定有差移,如果是按深度负反馈是没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的特性代进去肯定有差移,如果是按深度负反馈是没有差别的。

推荐个电子版书吧。

10楼的公式不太理解。6楼的公式勉强看懂。
春节前打算搞明白,要不然睡不好觉。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E:
最简单的,用multisim软件等仿真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用multisim软件等仿真一下就行了。

看波特图 ?
multisim软件 运放带宽好像不能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荐个电子版书吧。

10楼的公式不太理解。6楼的公式勉强看懂。

TI的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或运算运大器应用技术手册。老T叔的书包里。图灵糸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或运算运大器应用技术手册。老T叔的书包里。图灵糸列。 ...

13楼的公式没推导出来,能否帮忙推导一下,多谢了!
主要是wp 和 s 不知道怎么出现在公式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楼的公式没推导出来,能否帮忙推导一下,多谢了!
主要是wp 和 s 不知道怎么出现在公式中的 ...

以前一个参数判断有问题,WP是OP的本身的带宽,计算中,不要考量外部电容效果,公式中A2WP应是A2,V0=IS*RF/(1+(RT/Z(S))*1/(A2/S+WP))).电浪反馈的OP开环传递函数是H(S)=Z(S)/RT/(S+WP).以上公式适用于反馈较大,过阻尼或临界时的单主极点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两个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为B1(f)和B2(f),第一种电路的反馈为A1、A2,第二种反馈为A=A1*A2.
则第一种传递函 ...

如果, 第一种电路的反馈为A1、A2,
那么 ,第二种反馈为A=A1*A2  为什么? 整好是乘积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一个参数判断有问题,WP是OP的本身的带宽,计算中,不要考量外部电容效果,公式中A2WP应是A2,V0=IS*R ...

下面图中2个电路,都是射随功能吧?
第一个电路 更稳定吧?  第2个电路 每一级处于开环状态,增益过大,不如第一个电路稳定吧?(有一种说法:这种电路 每一级 增益 不能过大,否则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图中2个电路,都是射随功能吧?
第一个电路 更稳定吧?  第2个电路 每一级处于开环状态,增益过大,不 ...

第一个电路是实用电路,第二个电路需要改进,在第一个OP加小电容作相位校正,(实际加多少,调试时决定)。第二个无共模电压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电路是实用电路,第二个电路需要改进,在第一个OP加小电容作相位校正,(实际加多少,调试时决定) ...

1、第一个电路(这种大反馈环路),目的(用途)是什么?是要得到更大的带宽吗? (与普通的运放电路相比)
2、第二个电路中,第2个OP 不需要加小电容做相位校正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第一个电路(这种大反馈环路),目的(用途)是什么?是要得到更大的带宽吗? (与普通的运放电路相比 ...

第一个问题,为了获得更大的输入电阻和环路增益,又能保持带宽不变。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OP局部构成负馈,不需要小电容相位校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为了获得更大的输入电阻和环路增益,又能保持带宽不变。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OP局部构成负馈 ...

1、第2个电路中的,第2个op局部构成负反馈了?(我理解的是:这两个op都是通过大反馈环路,构成的负反馈。单看每一个op的话,都没有局部反馈)

2、这两种电路相比,第一种电路比第二种电路带宽更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第2个电路中的,第2个op局部构成负反馈了?(我理解的是:这两个op都是通过大反馈环路,构成的负反馈 ...

针对第一观点,第二个OP构成局部负反馈,这是没错的,闭环增益就是-A2。反向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图中2个电路,都是射随功能吧?
第一个电路 更稳定吧?  第2个电路 每一级处于开环状态,增益过大,不 ...

以上看错电路图,你的结论是对的,共模误差小的优点,但带宽小,必须做好相位校正,因为环路增益太高,增益还没有降到0分贝时,已经过N个极点,造成相位超过180度。也就是说相位裕度差。

网友F:
楼主下面第2电路图容易自激。负反馈电阻适当并联电容补偿。可用价廉低速运放构成带宽较宽的宽度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下面第2电路图容易自激。负反馈电阻适当并联电容补偿。可用价廉低速运放构成带宽较宽的宽度放大器。 ...

说的是图中第一个电路吧。
那么,缺点是什么呢?(用低速运放构成了宽带放大器,这个“宽带放大器”开环增益较小 是吧?,还有别的缺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下面第2电路图容易自激。负反馈电阻适当并联电容补偿。可用价廉低速运放构成带宽较宽的宽度放大器。 ...

构成的宽带放大器 带宽 会 超过 每一个op吗?
感觉好像不太可能超过 单个op的带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构成的宽带放大器 带宽 会 超过 每一个op吗?
感觉好像不太可能超过 单个op的带宽啊。 ...

有一个概念问题,同是开环来比较,糸统的带宽绝对小于单个OP的带宽,如果闭环糸统与单个开环OP比,有可能大于单个Op开环带宽,视反馈糸数而定。

网友B:
单个OP的BW是10HZ,当10HZ时,放大增益是0.707A,二个相*,0.707*0.707A^2,=0.5A^2,这已经是通带外了,糸统的开环带宽只有8.4HZ了,构成糸统闭环时,高于1/F的DB的通过负反馈削平,这样扩充带宽。

网友B:
可以用BODE图画下,就明白了。

网友B:
画出开环增益线,以1/F db画一根横线,跟开环线相交的点,就是闭环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概念问题,同是开环来比较,糸统的带宽绝对小于单个OP的带宽,如果闭环糸统与单个开环OP比,有可能 ...

”如果闭环糸统与单个开环OP比,有可能大于单个Op开环带宽“
但是,单个op 如果不是开环,加上负反馈,也可以扩展到很大带宽。

所以疑问:这种大反馈环路的 电路结构,有什么优点?
从带宽角度,好像和单个op闭环相比,没什么优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OP的BW是10HZ,当10HZ时,放大增益是0.707A,二个相*,0.707*0.707A^2,=0.5A^2,这已经是通带外了,糸 ...

同是闭环相比。

35楼这位说的,可用价廉低速运放构成带宽较宽的宽度放大器, 怎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闭环糸统与单个开环OP比,有可能大于单个Op开环带宽“
但是,单个op 如果不是开环,加上负反馈,也 ...

从宽带角度看,本身就没有优势,就是差模增益大,可以降低共模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是闭环相比。

35楼这位说的,可用价廉低速运放构成带宽较宽的宽度放大器, 怎么理解? ...

也就是说每个OP内部是局部负反馈组成的糸统。达到宽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