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几个芯片

楼主(2016-02-04):
以下几款芯片,希望高手帮忙看看,属于什么档次的MCU?相当于什么档次的ARM?
SH7750S
SH7047
V850E2/ME3

MPC8535BVTATHA
MPC8535BVTAKGA

网友A:
用的指令集不一样,ARM用的是Thumb 16位指令集,瑞萨的SH系列用的是RISC指令集。一般看属于什么档次的mcu,看是8位还是32位,再者看主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指令集不一样,ARM用的是Thumb 16位指令集,瑞萨的SH系列用的是RISC指令集。一般看属于什么档次的mcu, ...

SH7750S 是32位,主频167MHz
SH7047也是32位,主频50MHz

datasheet我这都有,但我是外行,看不懂呵呵
以上芯片是日本的控制器上用到的芯片,但瑞萨在国内用的较少,所以我想用性能相当的ARM来替换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handshake

网友A:
SH7750S 的话,用M4代替
SH7047的话,用M3和M0都可以

这只是针对主频来说,具体还要考虑到用到的外设。M3和M4,M0基本上主流厂商都有自己的芯片的。

楼主:
但是,我看了datasheet,
SH7750S貌似还有MMU,MPU,应该能跑Linux的,
Cortex-M4功能不一定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了datasheet,
SH7750S貌似还有MMU,MPU,应该能跑Linux的,
Cortex-M4功能不一定够吧?

M4有MPU的,MMU的话得上cortex-A系列的芯片的。还是看你移植过来产品的需求了吧。

网友B:
手上有SH7760的DEMO板。

仔细看下规格书,然后找常见的ARM进行对比,适用应用需求的功能具备即可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