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rm_math数学库 arm_biquad_cascade_df1_q15使用

楼主(2016-02-05):
谁能给个arm_biquad_cascade_df1_q15的使用例程,用来做低通滤波器的,采样频率20kHz,截止频率100Hz

网友A:
还没有放假啊

网友B:
这个函数就几个参数,看看说明就好了吧
void arm_biquad_cascade_df1_q15        (        const arm_biquad_casd_df1_inst_q15 *         S,
q15_t *         pSrc,
q15_t *         pDst,
uint32_t         blockSize
)
Parameters
[in]        *S        points to an instance of the Q15 Biquad cascade structure.
[in]        *pSrc        points to the block of input data.
[out]        *pDst        points to the location where the output result is written.
[in]        blockSize        number of samples to process per call.
Returns
none.
Scaling and Overflow Behavior:

The function is implemented using a 64-bit internal accumulator. Both coefficients and state variables are represented in 1.15 format and multiplications yield a 2.30 result. The 2.30 intermediate results are accumulated in a 64-bit accumulator in 34.30 format. There is no risk of internal overflow with this approach and the full precision of intermediate multiplications is preserved. The accumulator is then shifted by postShift bits to truncate the result to 1.15 format by discarding the low 16 bits. Finally, the result is saturated to 1.15 format.
Refer to the function arm_biquad_cascade_df1_fast_q15() for a faster but less precis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lter for Cortex-M3 and Cortex-M4.

网友:
ARM官方DSP库IIR滤波器的实现

网友:
给你一个DSP相关的ARM教程。。STM43F4系列的
http://pan.baidu.com/s/1mhjcw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