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51 电位器 控制步进电机转角(求助)

楼主(2016-02-05):
请教各位老师,ad采集电位器电压控制步进电机转角,比如1V电压转30度电机停止转动后,调节电位器为2V电压,电机转60度。(注:怎样让电机停止转动后,通过调节电压再次转动)。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的启动和停止,有个时序就可以的。直接通过脉冲的次数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
意思是说电位器转到哪里,步进电机就转到哪里的吗?
那就根据电压值换算成步进电机的脉冲步数就可以了。只要电机的脉冲实际步数与换算出来的不一样就转动步进电机。
少了就正转,多了就反转,转到一样为止。

关键思路:电压值换算为应该转过的脉冲数,系统中设置一个变量**当前步进电机的位置,然后二者比较,控制电机运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