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RTC的电池不是独立的,那在CPU断电后怎么实现时钟不停

楼主(2016-02-05):
STM8L的RTC的电池不是独立的,那在CPU断电后怎么实现时钟不停?

网友A:
没有办法,要么选择带电池接口的MCU要么直接用时钟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要么选择带电池接口的MCU要么直接用时钟芯片

我就想不通了,STM8L上的RTC还有啥用,用定时器也能弄个实时时钟,移植还方便呢。

网友B:
RTC可以不断电,CPU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想不通了,STM8L上的RTC还有啥用,用定时器也能弄个实时时钟,移植还方便呢。 ...

32.768KHZ的晶振做出的时钟更准啊。个人觉得不是那么纠结MCU的价格还是用M0吧

网友C:
stm8l本来就是低功耗的,开休眠模式就好了,不用断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C可以不断电,CPU也可以

兄弟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768KHZ的晶振做出的时钟更准啊。个人觉得不是那么纠结MCU的价格还是用M0吧 ...

M0是什么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768KHZ的晶振做出的时钟更准啊。个人觉得不是那么纠结MCU的价格还是用M0吧 ...

兄弟帮忙推荐个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768KHZ的晶振做出的时钟更准啊。个人觉得不是那么纠结MCU的价格还是用M0吧 ...

我想要低功耗的。

网友D:
比如MSP430,直接休眠就行了。
需要功耗更低的还是外挂。

网友E:
430也是这样 内部rtc没有电池接口。

这类低功耗的单片机目的就是不断电

网友F:
8L系列本身就是低功耗的,如果不是对功耗要求特别苛刻的场合,可以考虑不给主MCU断电,而采用休眠的模式。休眠的条件下,可以配置只让RTC模块工作的。

网友G:
8L做时钟没问题,我已经做了一款。小锂电池供电,记得要设置看门狗停机时关闭和关外设,否则功耗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8L做时钟没问题,我已经做了一款。小锂电池供电,记得要设置看门狗停机时关闭和关外设,否则功耗下不来。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MSP430,直接休眠就行了。
需要功耗更低的还是外挂。

我以前用的就是MSP430,由于价格高而准备换单片机了。

网友H:
人家觉得单片机得时刻供电才行吧,设计理念的问题

网友:
我想的是每个任务开始部分是激活全速模式,然后工作,之后进入低功耗的时钟模式。

网友I:
该系列内部提供那种RC的内置时钟不,还好进行低功耗的配置啊

网友I:
搞个外置的时钟电路啊。弄个纽扣电池供电,用于计时器。

网友I:
时钟芯片ds1302是低端单片机经常用的。高端的有TI的DS12C887 时钟芯片 时钟IC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此款为散新 DS12C887 时钟芯片 时钟IC 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网友J(2017-02-24):
引用 网友G:
8L做时钟没问题,我已经做了一款。小锂电池供电,记得要设置看门狗停机时关闭和关外设,否则功耗下不来。 ...

你好,请问halt 模式会自动关闭看门狗吗?还是要自己手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