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使用Bitbake的问题

楼主(2016-02-05):
se, ST, TE, TI, AC
我是一个初学者,使用Freescale的Yocto的user guide的时候,执行到bitbake fsl-image-gui的时候,提示报错。
其中bitbake由于系统没有带,因此我从网上下载的bitbake-1.17.0.
问题如下:
stevie@stevie-VirtualBox ~/fsl-release-bsp/smarc_imx6 $ bitbake fsl-image-gui
ERROR: Error parsing configuration files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usr/local/lib/python2.7/dist-packages/bb/cooker.py", line 198, in BBCooker.loadConfigurationData():
                 self.parseConfigurationFiles(self.configuration.prefile,
    >                                         self.configuration.postfile)
             except SyntaxError:
  File "/usr/local/lib/python2.7/dist-packages/bb/cooker.py", line 886, in BBCooker.parseConfigurationFiles(prefiles=[], postfiles=[]):
             if data.getVar("BB_WORKERCONTEXT", False) is None:
    >            bb.fetch.fetcher_init(data)
             bb.codeparser.parser_cache_init(data)
  File "/usr/local/lib/python2.7/dist-packages/bb/fetch2/__init__.py", line 265, in fetcher_init(d=<bb.data_smart.DataSmart object at 0x7f15dc5ae2d0>):
                 pass
    >        revs.clear()
         else:
  File "/usr/local/lib/python2.7/dist-packages/bb/persist_data.py", line 142, in SQLTable.clear():
         def clear(self):
    >        self._execute("DELETE FROM %s;" % self.table)

  File "/usr/local/lib/python2.7/dist-packages/bb/persist_data.py", line 66, in SQLTable._execute(*query=('DELETE FROM BB_URI_HEADREVS;',)):
                 try:
    >                return self.cursor.execute(*query)
                 except sqlite3.OperationalError as exc:
OperationalError: attempt to write a readonly database

楼主:
问题解决,是安装bitbake后,需要将之前的配置(source操作对应的文件夹)删除。

网友A:
看上去像是有些工具没有装全......解决问题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