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问一下制作充电器设计的是充电电压还是充电电流?

楼主(2016-02-05):
(1)如题所示。(2)充电电流要是电池容量的0.37倍左右(4000MA的电池,充电电流不大于1.48A),可是如果我的是电池组(6*4000MA),请问我要计算的是0.37*4000还是0.37*24000?(3-1)如何设计一个智能的放电电路,就是插入待冲电的电池组,如何检查是否有余电,如果有则放电。(3-2)电池电压多少时,这个电池才当作是空的,没有余电?我是小白,求帮助,感谢!!!

网友A:
0.37*4000

网友A:
0.37*24000

网友A:
前面看错了,按实际容量来就行了

网友B:
卧槽,为什么我感觉需要先问一下电池组是串联还是并联才能决定充电电流? 并联可以提供大电流,充电的时候电流自然也要大。 另外,楼主为啥要判断有没有电?直接充电就是,然后判断是不是已经充满。目测这样的电路用几个运放就差不多了~

网友C:
首先要搞清楚电池类型,然后是电池组内部连接形式。不同的电池充放电特性不一样,检测充满、放光的条件也不同。电池组的充放电管理和单体电池也有区别。

网友D:
是不是镍镉电池?现在基本只有这种电池才要求放电,用个MCU来处理控制就可以了。其它电池基本不考虑放电。还有一个问题电池串起来充电电流是按4000来计算,并起来是按24000来计算,容量大了要考虑充电电流,电流大了发热量就大,适当按0.1来计算。

网友E:
确定电池种类直接充电判断是否充满即可,没必要判断电池是否有电然后再充,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卧槽,为什么我感觉需要先问一下电池组是串联还是并联才能决定充电电流? 并联可以提供大电流,充电的时候 ...

并联电压是一节电池电压,电容增大,电流增大

网友G:
搞两个运放,做成恒流限压充电就可以了,不用检测它有没有余电,只检测有没有充满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要做一个5V可充电的供电小装置。使用的是串联的镍氢电池 6*4000,5V供电很容易做直接用7805这一类的就可以了,问题是充电部分。电池组是7.2V的如果要充电,充电器应该是要大于7.2V,但是电流同时又要限制在1.48A以下,我没有这方面的设计经验。电流源好像很难找,所以希望大家给我一些思路。谢谢!!!

楼主:
芯片的型号能说一下,我去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H:
单颗镍氢电池 1.2V 充电限制电压1.4V 低于0.8判无电
6串 充电限制电压为8.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