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传感器 电感线圈

楼主(2016-02-05):
发个帖子,大家讨论下AGV磁传感器,检测磁条的传感器方案。

我做过 光电的,检测黑白线的,目前想搞搞检测磁条的。
用霍尔传感器和电感线圈2种方案。

楼主:
磁传感器我找到的资料
1、磁导线,该导线中有一定平率的信号,如20KHz的交流信号。
    传感器方案:采用电感检测震荡频率,将检测的频率采用RC滤波,转成直流信号,AD采集即可。
2、磁条。N  S极
     传感器方案1:采用霍尔传感器,能检测到磁场的强度变化,如果传感器灵敏度 3.125mV/Gs。磁条上方和侧方强度不一样,这样传感器能有不用的电压输出。传感器使用线性霍尔传感器就行。
     传感器方案2:由于霍尔传感器存在飘逸和磁饱和等现象,好些的方案是说采用电感线圈,来检测磁场强度,但具体如何实现就不知道了。

     谁做过或则有思路的可以一起讨论下。

楼主:
另外,磁场分布情况是哪个?我上传图片看看,是A 还是B?

楼主:
电感线圈测量 永磁场,原理是什么?有知道的么?

楼主:
查到了,电感线圈方案是,使用采样线圈,接到运放两端,当电感线圈采集到磁场时,电感值会有一点波动,或则说电感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运放将这个小电压信号放大即可。
回头做个电路板试一试。有一起搞搞的没有?

楼主:
还有一种检测磁带的方式,详见附图

网友A:
可以买一个拆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