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ube MX 在更新MDK 5时,弄丢写好的代码

楼主(2016-02-05):
发现cube MX 在更新MDK 5时,总是没有规律地将已经写好的代码弄丢,不知有何办法,能规避

网友A:
你的代码写的位置不对吧

要写到特定的地方

网友:
你自己建立个工程文件夹放你的代码不就行了,你放临时目录了吧

网友B:
里面都写了,user code begin,user code end

网友C:
将代码写入下面的英文字段里即可!

网友D:
所有的user code begin和user code end之间都可以写代码而且更新cube工程时不丢失,我现在的感觉是cube虽然易用性很高,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灵活性不够,很多程序参数只能静态生成,不能动态修改,比如定时器的溢出时间、串口的波特率等参数,只能自己修改初始化函数,但是一旦更新cube工程就全部恢复了。

网友E:
你的工程文件和cube MX对应吗

楼主(2016-04-01):
cube 把我折腾够厉害,项目紧急,现在又回到老库了,谢谢各位热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