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变频的原理理解,请各位帮看看是否正确,谢谢

楼主(2016-02-05):
趁大伙都放假了,提个问吧。SVPWM调制方式的变频,其实我想问一下这个频怎么变呢?因为它这种调制方式不像spwm这么直观(同步调制的话只要改变调制波频率就可以改变输出频率了),但SVPWM如果期望频率发生了变化,我将磁链圆分成了1000等分,N=1000;那么矢量合成的过程依旧是将磁链圆分成1000等分啊。要是改变空间矢量的转速的话,有网友说是改变零矢量作用的时间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因为如果零矢量的时间一改变,会导致合成的Uref大小也会发生改变。。。。

—————————————————————————————————————

我后来又想了一下:这个svpwm变频呢,应该也是给定频率一改变(等效出来的调制波频率改变),输出就会跟着发生改变了,原因是设定了那个磁链圆等分数N,这个N一确定下来之后,载波频率就和(等效)调制波的频率成正比;这是SVPWM算法推导过程决定的,就有点类似spwm里面的同步调制。请帮忙评价上述内容。

谢谢各位,预祝新年快乐

网友A:
交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表达式:   n=60 f(1-s)/p (1)
式中 n异步电动机的转速; f异步电动机的频率; s电动机转差率; p电动机极对数。
由式可知,转速n与频率f成正比,只要改变频率f即可改变电动机的转速,当频率f在0~50Hz的范围内变化时,电动机转速调节范围非常宽。单相电机调速器就是通过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实现速度调节的,是一种理想的高效率、高性能的调速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