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XC16编译器,总说找不到xc.h

楼主(2016-02-05):
mplab X XC16编译器,总说找不到xc.h
虽然不耽误编译,但是看着心里很不舒服啊

网友A:
工具链设置有问题吧,没有在mplab x ide中指定xc16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链设置有问题吧,没有在mplab x ide中指定xc16的路径。

谢谢回复

楼主:
我把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16\v1.25\support\generic\h "这个路径添加到 xc16编译器的 " COMMOM INCLUDE DIRS "里,就好了。真奇怪,为什么编译器不默认添加这个路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16\v1.25\support\generic\h "这个路径添加到 xc16编译器的 " C ...

通常在软件的option中设置好了编译器,就自动会包含进去。还有需要使用相对路径,这样程序换到其他位置或者计算机上,也不会出现路径问题。

楼主:
相对路径 怎么使用?

网友B(2016-10-15):
引用 楼主:
我把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16\v1.25\support\generic\h "这个路径添加到 xc16编译器的 " C ...

这个路径在哪添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