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判断芯片上有没有运行操作系统?

楼主(2016-02-05):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只能根据芯片猜测

网友B:
这个应该看不出来吧!

网友C:
把调试终端接出来,能否有打印信息

网友D:
通过芯片,或者通过终端打印信息来猜测。

网友E:
你只能判断是否运行了某一个特定的操作系统,没改过的或没改变关键架构的。LINUX是可以看终端输出,RTOS基本都没有终端输出,看这个没用。RTOS也只是一部分代码,编译后就混为一体了。要判定是不是用了RTOS我想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一般有MMU的芯片都会运行个OS,因为MMU就是为OS设计的,不用就太傻了。

网友F:
知道了有什么用处

网友E:
如果你是OS厂家,怀疑盗版的话,可以逆工程分析代码,估计有用。当然你先得能读的到目标代码。
否则真想不出有什么用,linux等有内核的还好,RTOS都是内核应用代码混合的,糖和沙子都混在一起了,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