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电平转换

楼主(2016-02-06):
大家好,

想问下大家有没有好点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因为器件的IO口是双向的(5V电平),需要把这个5V电平转成24V,而且能做输入输出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成品芯片不会有这么高电压。

NXP有个I2C的接口,用两个MOS管实现电平转换,感觉很合适你。
自己找找看。

网友A:
http://www.icbuy.com/info/news_show/info_id/216971.html

这个图就是NXP官网手册所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icbuy.com/info/news_show/info_id/216971.html

你好,
我在仿真软件上搭了这个电路,但是有点问题。你能帮我看下吗?

网友A:
什么问题,有过冲?

图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有过冲?

图看不清。

对,有过冲。

网友A:
1、过冲、振铃现象都很常见。
2、仿真出现过冲,实际电路未必,和分布参数关系太大。
3、过冲难以避免,但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过冲、振铃现象都很常见。
2、仿真出现过冲,实际电路未必,和分布参数关系太大。
3、过冲难以避免,但 ...

改善的措施有哪些?

网友A:
1、给两端加上负载,比如10K电阻,再看波形。

2、线路中串联电阻,阻值几百到几千欧。

网友B:
增加R3、C3消除过冲。

网友C:
电阻可以不要,电容C3的值:  V1 × C3 = (V2 - V1) × C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可以不要,电容C3的值:  V1 × C3 = (V2 - V1) × Cds

你好,想问下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想问下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出来的?

把那个MOS管换成电容,容量=C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