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TFBGA296封装的IC,用几层板可以布通 ?

楼主(2016-02-06):
见附图,为LPC3220封装TFBGA296的外形。

请教:
1.使用几层板可以布通这种封装 ?
2.我初步估计,在8层板以上吧。这种板子应该用哪种EDA工具画板呢 ?altium designer 13或pads9.5可以吗 ?

谢谢!

网友A:
用哪种软件但是无所谓,现在的AD.PADS等都有BGA扇出功能的,你这个这么多pin,8层比较适合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又要引出啊,没有用的不引出4~6层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哪种软件但是无所谓,现在的AD.PADS等都有BGA扇出功能的,你这个这么多pin,8层比较适合 ...

版主新年快乐 !

谢谢!学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又要引出啊,没有用的不引出4~6层差不多了。

新年快乐!

谢谢!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