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LCD蓝屏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6-02-06):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刚开始用学习板操作1602LCD,把程序烧进去以后,昨天还可以显示字符,今天就变成只有一行显示黑色方块的蓝屏,大神们,求解答

网友A:
给程序,没程序怎么给你分析,或者是乱码了,你重新烧进去试试

网友B:
可能接触不好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解决方案是调整第三个引脚上的分压(我用的是电位器),还有可能就是你的引脚接反了,还过来试试,不会烧的

网友(2016-03-10):
有模组的原理图不,发出来研究下呀,俺正在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