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1602LCD显示屏蓝屏现象求解答

楼主(2016-02-06):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刚开始用at89s52单片机学习板操作1602LCD,把程序烧进去以后,昨天还可以显示字符,今天就变成只有一行显示黑色方块的蓝屏,大神们,求解答

网友A:
你要注意调节对比度啊

网友B:
一行黑块是没有初始化,至少没正常初始化

网友C:
感觉应该是对比度问题大了点

网友D:
我淘宝买了5个1602通电居然没有黑色方块,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我以前的1602通电不初始化就显示一排黑色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