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2-06):
奇怪的问题,stm32f103c8t6 芯片,tim1输出两路pwm 通道1(PA8)与通道2(PA9). 网上下载例程 第一版硬件调通。第二版硬件没有输出,定时器硬件没有变化,对比第一版硬件,发现要将PB12置成输入上啦,通道1(PA8)与通道2(PA9)才有输出。请问大伽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说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什么区别?你都没说,如果你说需要设置上拉,那是肯定的。IO的各种模式根据你的使用情况要严格的进行配置。你搞不清楚可以设置为准双向模式。

网友B:
你的电路图有没有变化,芯片别的程序能跑吗

网友C:
你都没说明你两个版本的区别,莫非没有区别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什么区别?你都没说,如果你说需要设置上拉,那是肯定的。IO的各种模式根据你的使用情 ...

两版定时器1 没有变化,其他功能的IO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图有没有变化,芯片别的程序能跑吗

电路图有变化,其他功能没问题,adc、 24C02、 定时器2、3、4、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图有没有变化,芯片别的程序能跑吗

电路图变化能影响tim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没说明你两个版本的区别,莫非没有区别就坏了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是,修改了 24c02、外部中断、定时器2、3、的引脚,定时器1 没有变化。现象是修改对应IO后,程序下载后其他功能正常,定时器1没有输出,回头测试第一版,一个一个功能屏蔽,当屏蔽了IO初始化后(只是输出和中断的IO,其他第二功能的不在这里初始化),发现只要把PB12置成输入上来,定时器1就能输出。去掉就没有输出,定时器1输出用的是通道1(PA8)与通道2(PA9)。奇怪中间有什么联系?

网友D:
很奇怪,没遇到这种用法,不知道他们之间还能有什么干扰,总之你就想法让设备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
不如把你做的两个版本的电路图上传上来看看

网友E:
PB12对应的第二功能是什么,控制什么的

网友D:
经过半个多月的研究,楼主找出来问题的所在了吗

楼主:
过节期间休息了,问题解决,13楼建议非常好,看了文档PB12引脚刹车功能用的TIM1_BKIN,程序里开启了刹车功能。去掉刹车功能就不用上啦PB12了

网友C:
用PLL做的时钟可以通过IO口直接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L做的时钟可以通过IO口直接输出吗

这个没试过

网友F:
用STM32Fxxcube MX软件配置吧,图形化,不会出错。

网友:
IO的各种模式根据你的使用情况要严格的进行配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什么区别?你都没说,如果你说需要设置上拉,那是肯定的。IO的各种模式根据你的使用情 ...

估计还是某个地方的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A(2016-03-09):
刹车功能是干啥用的?是用于控制电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