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实验问题

楼主(2016-02-06):
最近想做一个直流电子负载,由于是新手所以在实验场效应管是发现RU6888R在3.46V时关断情况下二极管负载测电压在1.68V还是挺稳定的,但是电源调到导通电压3.5v是二极管测电压由2.08V慢慢上升到2.42V电压还在继续上升二极管由微亮渐渐变亮,想请教大师们如果这样情况制作出的电子负载会不会不稳定,或者还是我选的场管型号不对,麻烦大师们指教谢了。

网友A:
大神才能知道你说的哪儿跟哪儿

网友B:
建议上传下你的电路图

楼主:
没有电路图只是实验场效应管,直接接上可调电源实验导通电压时发现此问题的,就是G和S接15V可调电源,D,S接4个二极管,调整可调电源观察稳定情况才出现上面的问题的。

网友C(2016-08-08):
没看明白你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