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USART2进中断老是出不来问题解决了--分享

楼主(2016-02-07):
花了我一天时间,在网上也找了相同的问题,进入USART2中断出不来,不是一直出现rxne 接收中断,而是出现溢出中断,我的问题是,外部USART2输入频率是115200,而我CPU工作在8M,所以,一直处理不过来,经常出现溢出,我把外部频率设置为9600后,一切正常,分享

网友A:
分享是好事,必须点赞!!!

有些哥们就让人吃不消了,大家下面一顿分析,最后他来一个解决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B:
估计楼主串口处理速度慢了

网友C:
过年还在忙啊,辛苦了

网友D:
不是处理不过来的问题……
是STM32的一个bug,一旦启用接收中断,会默认启动溢出中断……但是库例程里都没有处理溢出中断……
此时只要你的电路没做好保护,在MCU初始化前就收到了数据,只要你一使能串口接收中断就会出不来,不管波特率是多少都一样。
改一下串口中断函数就可以了:
void USart1Handler(void)
{
  ...//原来的接收中断处理
  ...//原来的发送中断处理

//新添加溢出中断处理: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读SR,再读DR寄存器 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if(USART_GetFlagStatus(g_ulUARTBase[ulPort],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读SR
        USART_ReceiveData(USART1);//读DR
    }
}

网友E:
这个外部频率是什么意思,是晶振的频率吗?

网友:
通常来说对于串口来讲,9600bps是最稳定的位置,首先,速率可以满足基本上的字符串发送接收,再次,这个速率很稳定,不会出现识别错误。

网友:
进入后,要设置退出的条件啊。比如清中断标志。不能用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