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444

楼主(2016-02-07):
(图片)

网友A:
控制方式图解波形看不清晰,能否再贴一张或几张完整的清晰图?

网友A:
前辈,您的软件说明:ET[CountT]: 温度误差(在PID 模式下等于设置温度减去当前温度,在预测式负反馈模式下则相反)

为什么在预测负反馈下要相反?

网友A:
预测反馈控制的思想是很好的,但是线性预测反馈最终的公式好像是PI控制,这怎么解释呢?

网友A:
还有一个疑点买,就是你用未来的误差来调整现在的控制作用,未来的误差(也就是下一步的误差)是:ET[CountT]+vT*PreK。但是这个也说不通,按照泰勒公式,下一步的误差应该等于目前的误差加上一个倒数乘以时间增量的这样一个量。这样实际上下一步的误差应该等于 ET[CountT]+vT,vT就是这个增量,而不应该乘以PreK。您乘以PreK是不是一个权系数的概念,就是现在误差和未来误差的一个比重和权证的一个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疑点买,就是你用未来的误差来调整现在的控制作用,未来的误差(也就是下一步的误差)是:ET[Count ...

  PreK就是预测时间,变化速度乘上时间就是变化增量,泰勒公式就是这样的,你有空再捉摸一下!

网友A:
这个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A:
您的这个线性预测公式和PI的最终结果类似,如何解释?

网友A:
用您的线性预测,温度误差是谁减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这个线性预测公式和PI的最终结果类似,如何解释?

增量式pid各系数物理意义不明确,因此我认为预测式负反馈才是其本来面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这个线性预测公式和PI的最终结果类似,如何解释?

一个从频域出发,一个从时緎出发,出发点不同,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您的线性预测,温度误差是谁减谁?

误差就是实际值减去目标值,这个应该是无异议的吧,顺带感叹一下,你也太好学了一点!

网友A:
您说的这句:“温度误差(在PID 模式下等于设置温度减去当前温度,在预测式负反馈模式下则相反)”
PID的误差定义:目标值减去实际值;
您的预测控制的误差定义:误差就是实际值减去目标值

两个误差定义完全相反。而在公式上表现的是两个控制方法的误差定义一样。

这一点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这句:“温度误差(在PID 模式下等于设置温度减去当前温度,在预测式负反馈模式下则相反)”
PID的误 ...

  负反馈控制着重是负反馈,而pid调节着重是前向调节,两者思路不一样,做法也不同!算误差的时候定义就是反的,可能是惯例吧!

网友A:
但是从两者的最终数学表现上,即计算控制量的增量上看,误差的定义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