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MARK点层的设置疑惑

楼主(2016-02-07):
MARK点的是两部分组成,标记点和空矿区域组成。这两部分都不能喷绿油。可是MARK点的方法
是先在顶层放一个实心焊盘,在TopLayer放1mm(40mil)的PAD
然后再加一个大于焊盘半径3倍top solder层叠加在焊盘上,即可,中心对中心叠加。
一般焊盘直径40mil.,在TopSolder放2mm(80mil)或3mm(120mil)的PAD

然而,top solder这是要喷绿油的吗??这不是矛盾吗??
请指点一下大师

网友A:
top solder是不喷绿油的地方,不放top solder会有绿油,你理解了吗?

楼主:
多谢楼主指点,恍然大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