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中printf重定向到串口

楼主(2016-02-07):
学习STM32过程中,经常打交道的莫过于串口,你可以将任何信息,当然重要的是调试信息打印到串口中输出,总是用一个字节发送函数或者字符串发送函数

总是有些不放便,之前编程中熟悉的莫过于printf了,下面就给出了用printf打印到串口的方案,当然方案不止一个,仅供参考。

1、 添加printf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2、重写int fputc(int ch, FILE *f)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3、修改一下选中Use MicroLIB   Target——Code Generation——选中Use MicroLIB

这样就可以像以前那样使用printf了。

楼主:
在STM32串口通信程序中使用printf发送数据,非常的方便。可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总是遇到问题,常见的是硬件访真时无法进入main主函数,其实只要简单的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就说一下使用printf需要做哪些配置。

有两种配置方法:
一、对工程属性进行配置,详细步骤如下
1、首先要在你的main 文件中 包含“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头文件)。
2、在main文件中重定义<fputc>函数    如下:
   // 发送数据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USART1 可以换成 USART2 等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 接收数据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USART1->DR & 0x1FF));
   }
   这样在使用printf时就会调用自定义的fputc函数,来发送字符。
3、在工程属性的 “Target" -> "Code Generation" 选项中勾选 "Use MicroLIB"”
   MicroLIB 是缺省C的备份库,关于它可以到网上查找详细资料。

至此完成配置,在工程中可以随意使用printf向串口发送数据了。

二、第二种方法是在工程中添加“Regtarge.c”文件
1、在main文件中包含 “stdio.h” 文件
2、在工程中创建一个文件保存为 Regtarge.c , 然后将其添加工程中
在文件中输入如下内容(直接复制即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t_misc.h>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extern int  SendChar(int ch); // 声明外部函数,在main文件中定义
extern int  GetKey(void);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return (SendChar(ch));
}
int fgetc(FILE *f) {
  return (SendChar(GetKey()));
}
void _ttywrch(int ch) {
SendChar (ch);
}
int ferror(FILE *f) {                            //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error
  return EOF;
}
void _sys_exit(int return_code) {
label:  goto label;           // endless loop
}

3、在main文件中添加定义以下两个函数
int SendChar (int ch)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 USART1 可换成你程序中通信的串口
  USART1->DR = (ch & 0x1FF);
  return (ch);
}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USART1->DR & 0x1FF));
}
至此完成配置,可以在main文件中随意使用 printf 。

楼主:
STM32单片机编程printf()函数重定向
在stm32单片机编程中,可以重定向printf()函数来输出调试信息。
编写fputc()函数。
其实printf()函数在头文件中被定义成了一个宏,会调用到fputc()函数,但在stm32单片机编程中
不可以直接调用标准库的fputc()函数进行输出信息,需要自己编写fputc()函数供printf()函数来调用。编译器进行编译时首先会调用自己编写的fputc()函数,而不是库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f){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16_t)ch);                                           //通过串口输出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SET);   //等待输出完毕
              return ch;
       }
       此时假定串口1即USART1可以正常通讯,fputc()函数的作用就是把printf()函数重定向到串口1上输出信息。
配置
自己动手写好fputc()后,要在文件中包含stdio.h文件。
#include  <stdio.h>
在MDK软件界面单击Target options…按钮,在Code Genetation一栏中选择 Use MicroLIB选项,即完
成了配置,此时printf()函数一定重定向到了串口1即USART1上,可以正常使用printf()函数。

楼主:
在STM32串口通信程序中使用printf()函数发送数据非常方便,但是需要先进行简单的配置,下面介绍两种配置方法。
方法一、对工程属性进行配置
第1步:在main.c中包含"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头文件);
第2步:在main.c文件中重定义fput()这个C标准库函数(因为printf()在C标准库函数中实质上是一个宏,要调用到fputc()这个函数);
第3步:在工程属性的"Target" -> "Code Generation" 选项中勾选"Use MicroLIB";
方法二:在工程中添加“regtarge.c”文件
第1步:在main.c文件中包含"stdio.h”文件;
第2步:在工程中创建一个文件保存为"regtarge.c",然后将其添加到工程中;
第3步:在main文件中添加定义以下两个函数
至此完成配置,可以在main.c文件中随意调用printf() 。

网友A:
使用这个printf是不是很占用 资源啊

楼主:
不过我今天看了一部分,找不到这个文件,找到了,跟提供的方法里是不同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B:
在stm32单片机编程中,可以重定向printf()函数来输出调试信息。

怎么重定向printf函数,怎么做

楼主:
首先要在你的main 文件中 包含“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头文件)。: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个printf是不是很占用 资源啊

我觉得很占用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