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经验知识] 元器件在线检测技术

楼主(2016-02-08):
经常倒腾电路的,不管是修还是调试,可能时常面临一个问题--这块电路板上哪个/些元器件坏掉了?
判断方法太多,但不管是哪种方法,最终都要转为针对某个器件的判断,而基本器件是RLCDG等,这就是本帖主题--如何判断它们是好是坏?
可能最有把握的判断就是把器件从电路板上焊下来,然后用仪表测量,但焊下之前,如果能有个判断依据,就好了,否则,焊接不当,会把焊盘烫掉,甚至把器件损坏,就不划算了。所以本文主题之二就是,不焊掉,在线测!

综上,如何在线准确测量RLCGJ等基本器件?

一,晶振
在机器上直接通电测,一般普通机械表甚至数字表,都无法测量晶振引脚上电压(进而以此为依据来判断晶振好坏)。还是使用示波器看波形最直观。但是,一般晶振电路的特点决定了不能直接把示波器探头放在晶振引脚上测,否则不是测不出波形那么简单,很多TV中会烧管子等严重后果。

所以测量前根据晶振上所标频率,和电路工作电压,事先把示波器调好,然后探头迅速碰下晶振引脚,并迅速离开。这样能看到波形,一般还不会对电路产生破坏性影响。

楼主:
二,二极管
这个简单,因为普通数字万用表都有二极管档,输出1uA恒流源,对应的是二极管在该电流下的电压。
一般普通管子压降是0.4到0.8之间,对于1N5822可能低至0.2左右,在此范围内粗略判断都是正常。然后表笔交换,读数应该很大,如果几乎不变,可能异常,拆下来测。

楼主:
随便找个坏的充电器,比如下图,图中显示1N4148正向压降是120,交换表笔读数不变,这个管子10有89是坏的。
而那个邻居二极管正向压降是700多,反向是1800多,基本可以判断正常。

楼主:
实例:
某电视开关电源坏,换开关管后也能震荡起来,但开关管发烫的厉害,把环路检查一遍没发现异常,于是用上面检测二极管方法把开关电源里二极管都测一遍,发现尖峰吸收电路里的二极管损坏,跟上面图中情况差不多,更换后开关管不热了。

楼主:
三,电阻
一般电阻在线测量最难,容易受其他原件影响,导致万用表的电阻档几乎没用。需要用特殊方法。
技巧一,现在许多200多块的数字表有低压测量档,比如UT60B有0.4V档,这个低电压档不足以让普通二极管和BJT导通,所以电阻在线测量结果会可靠的多。
技巧二,上面技巧简单,但并不一定可靠,因为面对形形色色的具体电路,其他电阻仍有可能影响测量结果。这里以稍微复杂为代价,换取高可靠性。
电路图雷同于普通基于运放的反向放大器,待测量电阻位于反馈电阻处,输入是基准电压,运放输出电压反应了待测电阻阻值,重点是跟待测电阻相连其他电阻另端,都短路到地即可!!这样其他电阻对读数不会有影响。对于一般的分立件电路板,用奶粉瓶上锡菠纸,接引线到地,这样就有了大面积的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电阻
一般电阻在线测量最难,容易受其他原件影响,导致万用表的电阻档几乎没用。需要用特殊方法。
技巧 ...

四,三极管
三极管在线检测方法与二极管一样,主要测两个PN结压降。
比如下图是某经典电源初级,故障是输出电压偏低,用螺丝刀短路光藕817后输出电压不变,可见图中最左边那个三极管1015PNP管可疑,在线用二极管档测两个结都是1300多,所以管子坏掉了。

楼主:
五,电容,电感
电桥有串并联模式,所以一般在线测量没有问题,当并联的电阻接近短路时,电容测量值才会飙升,所以电容开短路故障都能直管看到。大电解用100Hz,小陶瓷用1k,一般测的都比较准。

网友A:
徐老师好励志,大过年的还发技术贴!

网友A:
赞一个,好几个以前没接触的办法!
最后一句,大电解用100Hz,应该是100k吧

网友B:
第一个,其实探头接触瞬间是最危险的。。。。。。。。

网友C:
楼主、大家过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好几个以前没接触的办法!
最后一句,大电解用100Hz,应该是100k吧 ...

就是100Hz,即所用仪器的最低频档。
电容的C和ESR与频率f,都显示出V型曲线,比如下图电容,100HZ时测量值是44.5uF,ESR是1.2,1KHz时是42uF,ESR是0.7,10K时降到30多uF。
实验测试时,100Hz和实际值最接近。100k估计悬殊太厉害,手头仪表没有100k档,没实测过,只是估计。
至于国标规定,比如ESR是在什么频率时测定,业余随便玩玩就不关心了。

网友D:
很好很好,感谢楼主的好资料

网友E:
很好很好,感谢楼主的好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
学习了,晶振那个以前有用示波器直接测,也没有坏掉。波形也测的出来。

网友G:
真的很实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很有帮助。

网友I(2016-04-04):
串100PF以内电容  测晶振波形 ?隔直  阻抗高?

网友J:
mark一下,春节转眼到清明,时光飞逝,蹉跎岁月

网友K(2016-12-07):
这个必须马克,感谢楼主啊

网友L:
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