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什么IAR和STVD编译出的代码量相差比较大?

楼主(2016-02-08):
喜欢IAR的界面,但是感觉明显程序编译出来比STVD要大,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吗?用的寄存器,没用库函数

网友A:
不会吧,不是说IAR编译效率最高嘛

网友B:
优化等级修改下试试。具体大小没对比过。debug贺relase模式切换看看,STM8 用的STVD,也没感觉有多小

网友C:
EW-STM8估计目前只能算勉强能用吧。。。。。。

网友:
优化等级修改下试试。具体大小没对比过。还有代码文件的大小,跟要下载进去的代码大小是不同的。那个文件大小包含了控制信息。

网友D:
IAR的编译效率要比其他编译器效率高,不知道你的是为什么

网友E(2016-03-26):
首先确认优化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