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RT Thread IPC总结

楼主(2016-02-08):
1、关中断的方法可以实现互斥,但是这时候是无法响应中断的
2、调度器上锁可以实现多任务的互斥,但是无法实现与中断的互斥
3、信号量,轻量级的互斥机制,因为初始值不一定为1,所以他没有所有者(拥有者)的概念,且没有解决优先级翻转的问题
4、互斥量是管理临界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它使用优先级继承方法解决了优先级翻转的问题
5、事件主要特点是可以实现一对多,多对多的同步。事件集的关联形式可以是“逻辑或”和“逻辑与” 。
6、前面是多任务间的同步与互斥,邮件是线程,中断服务,定时器向线程发送消息的有效手段。邮箱与
线程对象等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线程,中断服务和定时器都可以向邮箱发送消息,但是只有线程能够接收
消息(因为当邮箱为空时,线程将有可能被挂起)。每封邮件的大小一般是4字节,一般是缓冲区指针。
7、消息队列是以队列的方式来管理消息,每个消息有相同的消息长度,发送的消息不能超过这个长度,
但是如果发送的消息小于这个长度,并没有表示真实长度的数值?

楼主:
     IPC 中一般detach是静态内存的管理模式,是删除内核对象,唤醒相应被阻塞的线程,delete是动态内存
的管理模式,是删除内核对象,释放申请的缓冲区,唤醒相应被阻塞的线程。

网友A:
事件主要特点是可以实现一对多,多对多的同步。事件集的关联形式可以是“逻辑或”和“逻辑与”

网友B:
发现好多操作系统的概念都是类似的啊

楼主:
多任务间的同步与互斥,邮件是线程,中断服务,定时器向线程发送消息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