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乐优,第二代,机器人小优,U2升级U03,U03S的方法

楼主(2016-02-09):
  • 爱乐优,机器人小优,U2升级U03,U03S的方法
机器人小优U2不带摄像头,和不能用平板电脑或手机无线遥控,所以我编了一套用软件来无线遥控U2
给小优安装的两个软件:xiaouserver.apk ; xiaougetserverip.apk
手机或平板电脑安装的软件:xiaouclient.apk
PC端的软件在 xiaoupcclient文件夹内
步骤:
1.小优U2是安卓1.6 系统,所以不能用手机助手将软件传到小优的肚子
里,必须先下载JDK,全名Java Development Kit.然后下载Android SDK,用其中的ADB工具把给小优安装的两个文件安装到小优肚子里.
ADB的使用方法在网上有,就不写了,小优的USB口的位置在说明书上画了,安装前要把小优自带的,"优优秀","动感小优"两个软件卸载
2.给小优安装的两个软件安装好后如下图圈内
3. 把小优的WIFI打开,连接上无线路由器,然后打开xiaougetserverip,
如下图,按GETIP按钮,记住里面出现的IP地址,然后退出xiaougetserverip
4.打开xiaouserver,如下图,打开就不用管了,不要退出xiaouserver
5.把手机或平板电脑安装的软件:xiaouclient.apk,用手机助手或者ADB
安装到手机或平板电脑中,如下图箭头所指
6.打开手机或平板的WIFI,连接到和小优同一个路由器上,如果不在同一个路由器要做端口映射,把手机或平板电脑和小优都做了,小优的xiaouserver的端口是54321,手机或平板电脑的xiaouclient是随机的,只能做DMZ或UPNP.搞好后,打开xiaouclient,如下图
7.把在第3步得到的IP填入第一个输入框,如果小优和手机或平板电脑
不在一个无线路由器上,并做了端口映射,填上的IP是无线路由器的外网IP,从无线路由器里察看,不要填第3步得到的IP.第二个输入框就是填
给小优的命令用的,可以填1到112之间的数字,由于小优版本的不同,不同数字的用法也不同,比如填9,按SEND小优的头可能会回正.如果连接
正确,在SEND按钮下的HELLO....那行会变成小优发来的返回信息.
8.PC端的用法,PC端的软件在 xiaoupcclient文件夹内,使用xiaoupcclient.bat文件前,把IP.Txt内的IP改成第3步得到的IP,或者如第7步填外网的IP,然后保存. 如下图
9.xiaoupcclient.bat打开前要确定JDK 已经安装正确,xiaoupcclient.bat打开后如下图,如果打不开,提示错误,把错误在网上搜索
10.用法,填入数字回车,如果连接正确,小优会返回信息
11.摄像头怎么安,摄像头可以买个WIFI的摄像头,然后用胶布粘到小优
头上或者身上,最好是带ONVIF协议的摄像头,可以穿透网络,录像,或者
是彩信相机

程序和说明说下载

网友A:
牛啊,整了这么多;

楼主(2016-03-22):
引用 网友A:
牛啊,整了这么多;

是啊.这个机器人可以改造,比机器人小车功能多

网友B(2016-12-29):
可以升级??

网友B:
我家u2换了电池,长按可以启动的,才用两天就不能启动了,昨天长按几次才启动,电池也是只能充到82%,这种情况是启动方式不对??

网友(2017-09-10):
版主链接失效了文件没了 新建的链接那

网友C(2017-10-12):
朋友怎么联系你呢?我有一台U2没有声控器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