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和电容器概念相关的一个理论证明

楼主(2016-02-09):
大家知道,一般教科书上,对于两块无限大的平行板来说,每块板的电量q / 两块板的电势差 u 是个常数(也就是电容的概念),这可以通过库仑定律、高斯定律、路径积分、面积分等等来推导出来。
   我的问题是:  对于一个实际的电容器来说,面积不可能无限大,形状也不可能是平面,那么电量q/电势差还是严格的常数吗?要如何来证明呢?

个人的一些看法:对于一个一般形状的电容器来说,电量q/电势差还是个常数,不然,电路工程中的一些计算就会有很大误差,引入电容这个概念就不恰当了。

楼主:
难道要求解电势的拉普拉斯方程,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证明,但可以肯定:容量是定值。

严格呈现两个平面的电容器,在现实中基本不存在,但容量都是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证明,但可以肯定:容量是定值。

严格呈现两个平面的电容器,在现实中基本不存在,但容量都是 ...

不知道怎么证明,怎么敢肯定......,
突然想到,如果电容器的形状跟平板相差太大,电量的分布也是个问题,

网友B:
过年酒喝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年酒喝多了吧!

没过年,从不喝酒

网友C:
对于一个实际的电容器来说,那么电量q/电势差还是严格的常数吗?

与两电极之间介质有关。某些物质电量与电势差之比很接近常数,某些物质离常数相去甚远。

网友B:
不喝酒,也从没过年?
q/U=C,需要“两块无限大的平行板”?
早已不记得是10几岁学的概念了,楼主能指明是哪个教科书上如此说的?

网友D:
这都是电磁埸理论的内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证明,怎么敢肯定......,
突然想到,如果电容器的形状跟平板相差太大,电量的分布也是个问题 ...

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介质是线性的,且仅考虑静电近似。

由静电场的唯一存在性以及线性叠加特性,就可以证明其电容量必定为常数。

相关内容请看《电磁学》相关书籍。

网友F:
不是。
现实的材料都不是线性的。

网友F:
但是跟形状没有关系。形状不会带来非线性。

网友G:
也许世界上就没有100%精确的常数,总是有误差的,不然火箭上天也不会炸了,飞机也100%四轴飞行器械事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喝酒,也从没过年?
q/U=C,需要“两块无限大的平行板”?
早已不记得是10几岁学的概念了,楼主能指明是 ...

我没说,  q/U=C,需要“两块无限大的平行板”.
我是说,我仅能证明对于两块无限大的平行板,有q/U=C
对于一般情况,书上说,是显然。不过想想,根据向量叠加理论,似乎很容易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介质是线性的,且仅考虑静电近似。

由静电场的唯一存在性以及线性叠加特性,就可以 ...

说到点上了,其他人似乎答非所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是。
现实的材料都不是线性的。

对于真空介质的金属导体电容器,在10E-8量级下还未观察到非线性

网友B:
极板边缘电场还是均匀的吗?
材料的介电常数关于电场强度是不变吗?
在介质中沿电场方向的场强等梯度排列吗?
在一般层面上,教科书都认为“是”的。
我们在通常实验中也认为作“是”的。

然而,若站在“绝对”的哲学层面认识上,或者是基于最尖端精密实验结果上,我们则说“不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对于真空介质的金属导体电容器,在10E-8量级下还未观察到非线性

问题是现实中“真空”这种介质你无法得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到点上了,其他人似乎答非所问。

替HWM补充一个例子。
一束单色光经某种介质例如石英晶体透射,通常光的频率不会变化,即颜色不会变化。但高强度光透射后却会产生二倍频率甚至三倍频率的光。例如高强度红色光经石英晶体透射会产生二倍频率的紫外光。此时该晶体(某种介质)就具有非线性。
对电容器也是如此。只要场强够大,介质总会表现出一定非线性,电容器的电容量就不是一个常数。
其实,这和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是一回事。由此,对于充份小的信号放大器或者其它系统总是线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替HWM补充一个例子。
一束单色光经某种介质例如石英晶体透射,通常光的频率不会变化,即颜色不会变化。但 ...

近似线性,因为二次以上的被看不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现实中“真空”这种介质你无法得到

笑,你这是故意抬杠

现代真空系统已经能轻松达到1E-6Pa的真空度,再加上空气本身介电常数和真空相差很小,所以即使在ppb量级上也是可以忽略的

电学系统在各种工程学系统中线性度是最好的

网友H:
我感觉楼上都是误解楼主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对于一个任意形状的电容器(但是别的特性都是理想的),还符不符合Q=CV这个电容器公式?

答案肯定是符合的,只是说电场分布不是均匀的,要利用很复杂的数学工具,高中那点知识肯定是不够的!

如果这个电容器别的特性都不是理想的,那就太复杂了,有无数种导致公式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比如电容有漏电,那肯定就不符合了,介质极化了,电容变电池了!

网友F:
你都说了是“可以忽略”。。。。。。这真的变成抬扛了。。。。。。好没有意思啊。。。。
中学教科书本来就是讲的简化的理想模型,扯上“现实”好像真的不应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近似线性,因为二次以上的被看不见了。

入射光是红外,出射光就可以是很鲜艳的绿色。此处恰好入射看不见,出射可以看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楼上都是误解楼主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对于一个任意形状的电容器(但是别的特性都是理想的),还符不 ...

需要用到的数学工具一点都不复杂。静电场是保守场,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楼上都是误解楼主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对于一个任意形状的电容器(但是别的特性都是理想的),还符不 ...

最简单的电容器并不是平行板,而是同心球电容器。
当年卡文迪什建立电容量概念,就是用同心球做的实验。

网友B:
大家过年好,祝春节快乐(✪▽✪)

其他人站在不同角度发表观点,都没有本质或基础的问题。
倒是楼主提问反映出一些非常问题。譬如“基本概念”要精密实验还是数学理论证明;“无限大”作为证明充要条件;“每块极板电量q”是个啥概念等。甚至都怀疑【引入电容概念的正确性】,可想像到【欧姆定律的电阻R概念】同样可以遭到质疑。书”读多"了就跟酒喝多了差不多吧!

网友E:
给个简单证明:

前提:1)介质线性;2)仅考虑静电场

前导知识:1)麦克斯韦方程的线性性,加之介质是线性的,则电磁场的解满足线性叠加性;2)静电场的唯一存在定理——一个导体系统(含多个导体)的静电场解由其各导体(n=1,2,....)的电荷Qn(n=1,2,....)唯一确定。

由此,对于Qn(n=1,2,....),若其解为E(空间的向量),则kQn(k为实常数)的解为kE(利用线性叠加特性)。而由于静电场解的唯一存在性,可知kE就是其唯一解。根据静电场中电位差(或电压)U与电场强度E关系(E=-∇U),可知对于kQn(n=1,2,....)系统的相关电位差(电压)为kU。即

    (kQ)/(kU)=Q/U=C

证毕。

网友I:
中值定理。

网友J:
要求是简单媒质,然后忽略边缘效应。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网友K:
假设在电容中间有个点电荷,然后假设在平行板上有电荷,然后对于库仑力进行二维积分。
然后用做功=库仑力积分距离,计算出能量。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替HWM补充一个例子。
一束单色光经某种介质例如石英晶体透射,通常光的频率不会变化,即颜色不会变化。但 ...

还有个微波领域用的特别多的  变容二极管 二极管的势垒厚度随着反压的大小而变化。

网友L:
理论的东东都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