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Series时钟配置

楼主(2016-02-1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4/01/28 11:4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051 Series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int32_t i32Err;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P1.2(Output) and P4.1(Inpu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Configure P1.2 as Output mode and P4.1 as Input mode */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4, BIT1, GPIO_PMD_INPUT);

    i32Err = 0;
    printf("GPIO P1.2(output mode) connect to P4.1(input mode) ......");

    /*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to pull specified I/O or get I/O pin status */
    P12 = 0;
    if(P41 != 0)
    {
        i32Err = 1;
    }

    P12 = 1;
    if(P41 != 1)
    {
        i32Err = 1;
    }

    if(i32Err)
    {
        printf("  [FAIL].\n");
    }
    else
    {
        printf("  [OK].\n");
    }

    /* Configure P1.2 and P4.1 to default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QUASI);
    GPIO_SetMode(P4, BIT1, GPIO_PMD_QUASI);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1.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2. SYS_Init();

这个子函数是用来配置系统,外设时钟,和IO功能 选择。

楼主: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使能内部的RC时钟,并指定频率*/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等待内部时钟稳定*/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这个函数设置HCLK时钟源和HCLK时钟分频器*/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使能外部XTAL12M时钟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等待外部时钟稳定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这个函数设置HCLK频率。频率单位为赫兹。对u32hclk范围是16 ~ 32兆赫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使能串口时钟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设置串口模块时钟源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把P3设置为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楼主: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配置完了时钟源和管脚选择,就可以复位模块,然后打开端口,设置波特率。

网友A:
我看了好几个的void SYS_Init(void)函数,对于时钟配置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个系列的时钟倍频最高能到多少啊?

楼主:
uint32_t TIMER_Open(TIMER_T *timer, uint32_t u32Mode, uint32_t u32Freq);
void TIMER_Close(TIMER_T *timer);
void TIMER_Delay(TIMER_T *timer, uint32_t u32Usec);
void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_T *timer, uint32_t u32CapMode, uint32_t u32Edge);
void TIMER_DisableCapture(TIMER_T *timer);
void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TIMER_T *timer, uint32_t u32Edge);
void TIMER_DisableEventCounter(TIMER_T *timer);
uint32_t TIMER_GetModuleClock(TIMER_T *timer);

楼主:
这几个是定时器的函数。配置时钟的函数在哪儿呢

楼主:
void CLK_DisableCKO(void);
void CLK_EnableCKO(uint32_t u32ClkSrc, uint32_t u32ClkDiv, uint32_t u32ClkDivBy1En);
void CLK_PowerDown(void);
void CLK_Idle(void);
uint32_t CLK_GetHXTFreq(void);
uint32_t CLK_GetHCLKFreq(void);
uint32_t CLK_GetPCLKFreq(void);
uint32_t CLK_GetCPUFreq(void);
uint32_t CLK_SetCoreClock(uint32_t u32Hclk);
void CLK_SetHCLK(uint32_t u32ClkSrc, uint32_t u32ClkDiv);
void CLK_SetModuleClock(uint32_t u32ModuleIdx, uint32_t u32ClkSrc, uint32_t u32ClkDiv);
void CLK_SetSysTickClockSrc(uint32_t u32ClkSrc);
void CLK_EnableXtalRC(uint32_t u32ClkMask);
void CLK_DisableXtalRC(uint32_t u32ClkMask);
void CLK_EnableModuleClock(uint32_t u32ModuleIdx);
void CLK_DisableModuleClock(uint32_t u32ModuleIdx);
uint32_t CLK_EnablePLL(uint32_t u32PllClkSrc, uint32_t u32PllFreq);
void CLK_DisablePLL(void);
uint32_t CLK_WaitClockReady(uint32_t u32ClkMask);

楼主: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网友C:
能倍频吗,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