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看图识字——多绕组变压器

楼主(2016-02-10):
关于二绕组的变压器,曾经给了几个相关的帖子。现在该看看多绕组的情形了。在此给个三绕组的,其它的可以类推。

先给出“定义”,见图:

楼主:
显然,这里只有三个方程。要确定变量则必须得附加三个方程,见下图:

楼主:
一般而言,由上述六个方程就可以求解了。

这里,给三个特殊点的附加方程,见下图:

楼主:
现在就那个三绕组变压器模型给点“假设”,见下图:

网友A(点评):
这个图片不清晰,麻烦你重发一下

网友B(点评):
的确清晰度不高

楼主:
由“理想变压器”,上例可简化成下图:

楼主:
由此可见,就变压器而言,电流和电压并非对称。这点,在三绕组变压器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网友(2019-11-22):
引用 楼主:
现在就那个三绕组变压器模型给点“假设”,见下图:

这个图片不清晰,麻烦你重发一下

网友C:
别整一堆公式,来,帮我分析一个简单的情况,上面两个线圈由电压源+MOS开关产生脉冲,最下面的线圈为输出,输出线圈接一个10uH电感,开关开通时间1us,基本同步,分析一下两个输入线圈的电压和波形,以及输出线圈的电压幅度和波形。
再分析不同步,比如偏差0.5us,各个线圈的电压和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而言,由上述六个方程就可以求解了。

这里,给三个特殊点的附加方程,见下图:
syms L1 L2 L3 M12 M13 M23 I1 I2 I3 ZL s
A=[L1,M12,M13;M12,L2,M23;M13,M23,L3]
I=[I1;I2;I3]
V=s*A*I
V=
I1*L1*s + I2*M12*s + I3*M13*s
I2*L2*s + I1*M12*s + I3*M23*s
I3*L3*s + I1*M13*s + I2*M23*s

V1=I1*L1*s + I2*M12*s + I3*M13*s
V2=I2*L2*s + I1*M12*s + I3*M23*s
V3=I3*L3*s + I1*M13*s + I2*M23*s
MATLAB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理想变压器”,上例可简化成下图:

这样推导的吗?

网友D:
好漂亮的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