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关于stm32的lwip-1.4.1 ping不通的问题

楼主(2016-02-10):
这几天在学习lwip,由于stm32f2的官方默认的lwip的版本是1.3.2的,于是就想把它换成1.4.1的,在官网下载了相应的库,移植后发现功能正常,但是ping超时,通过一番追踪发现,在icmp_input函数里面
#if CHECKSUM_GEN_ICMP
    /* adjust the checksum */
    if (iecho->chksum >= PP_HTONS(0xffffU - (ICMP_ECHO << 8))) {
      iecho->chksum += PP_HTONS(ICMP_ECHO << 8) + 1;
    } else {
      iecho->chksum += PP_HTONS(ICMP_ECHO << 8);
    }
#else /* CHECKSUM_GEN_ICMP */
    iecho->chksum = 0;
#endif /* CHECKSUM_GEN_ICMP */
由于这个编译时默认编译了软件的校验,但是st又使用了硬件校验,导致了重复校验,所以返回的ping包出错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在lwipopts.h里把
#define CHECKSUM_GEN_ICMP                    0
加上就屏得通了。

网友A:
编译时默认编译了软件的校验,但是st又使用了硬件校验,导致了重复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