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6-02-10):
看到一个例程,系统时钟设置了aclk 32.768khz。片上SPI的工作频率为何可以设为500khz大于已设置的系统时钟?
求解释

网友A:
用的哪个芯片?给出个具体型号?

网友B:
系统时钟设置了aclk 32.768khz?太小了吧?那是实时时钟

网友C:
有两个时钟输入,仔细看看,

网友D:
片上SPI工作时系统用的哪个时钟,确定是32.768khz吗

网友E:
SPI一般用mclk或者smclk,可以配置到8MHz或者更高

网友F:
SCLK – 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网友G:
32.768khz是外部输入时钟吧

网友H:
没用过430,现在很多MCU都有内部RC振荡了,你看到的时钟32.xxx只是因为要求比较高,使用了外部时钟,32.xxx只是辅助时钟

网友I:
哪款芯片是不是倍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用过430,现在很多MCU都有内部RC振荡了,你看到的时钟32.xxx只是因为要求比较高,使用了外部时钟,32.xxx只是 ...

原来是这样,我看了说明书默认时钟DCO为3Mhz,但SPI不用32.768khz的为什么还奥配置

网友J:
这个需要看SPI总线的时钟源是从哪来的。。

网友K:
这个跟SPI采用的实际时钟有关系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看了说明书默认时钟DCO为3Mhz,但SPI不用32.768khz的为什么还奥配置 ...

建议看芯片的时钟框图,
现在MCU都有几种时钟了:外部高频(4~32M等),内部时钟8M(或16M等),外部32.xx,内部32.xx, 内部10K
等等
因不同的模式或需要配置不同的时钟源

网友L:
SPI一般用mclk或者smclk

网友M:
跟SPI采用的实际时钟有关系

网友N:
现在很多MCU都有内部RC振荡了

这个不是太准,能用

网友O:
片上SPI用的另外的时钟,不是aclk 32.768khz

网友:
片上SPI可以有多个时钟源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