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RTC没有独立的电池接口,怎么保持时间不停?

楼主(2016-02-11):
我的设备是锂电池供电的,让其MCU进入休眠可以吗?我是听说锂电池过三个月就自己漏电了,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A:
听说?听谁说的?自己测试一下嘛

网友B:
有一次性锂电池容量很大

网友C:
胡说八道

网友D:
锂电池过三个月就自己漏电了,是这么回事

网友D:
如果是高端的锂电池还好点,如果感觉不行,换南孚电池吧,一节更比六节强

网友E:
服了,电池,芯片的手册或者资料都没有看,就自己瞎猜.
现在即便的低自放的镍氢,也可以半年还保存80%以上电量,更不用说锂电了.芯片自己看手册,保持不掉线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F:
当然可以,休眠就是了。另外,锂电池有很多种,其中一些的自耗电参数是能满足长期工作任务需求的

网友G:
锂电池过三个月就自己漏电了

不会吧,用质量好点的

网友H:
锂电池应该还好吧,我用的普通的锂电池,测试7个月啦,时钟还是正常的、

网友I:
电池供电和正常工作电源是并接的,没有独立的电池供电端口,使用在电池供电设备上,让其间歇性工作,正常工作>低功耗工作(睡眠)>定时唤醒正常工作,如此循环工作来实现低功耗,STM8L的低功耗性能还是不错的,增经用它来开发过2.4G无线摇控器,效果很不错,一句halt(),便可让芯片进入休眠,休眠时电流电低仅1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