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基于K60的RS-485通信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6-02-11):
大家好,我想基于K60做一个RS-485的通信功能,要实现的功能是:K60做上位机,接收下位机传过来的数据,在下位机无数据上传时,K60处于低功耗状态,一旦下位机开始传送数据,唤醒K60,并进行数据的接收和解析,还请大神指点一下,给点具体的思路和建议,或者有相关的资料,例程等均可,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前提是K60(不知道是什么器件或设备,暂时当作MCU理解)必须支持串口唤醒。至于设计问题,楼主提的太过粗陋,仅楼主所言功能,实在没什么难度可言,楼主若不会,那需要先好好学习MCU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

网友B:
处于低功耗这个事情有些麻烦
不过,也是可以曲折实现的。
楼上所说的是最理想情况,支持串口唤醒功能,但是印象中K60没有,具体请楼主自行验证。
RS485通讯是由硬件实现的,仅使用K60的一个串口接口而已,这个非常好实现。
低功能,目前仅能想到让控制器处于半失眠状态,即中断唤醒。当串口接收中断响应后,进入工作状态。

另,RS485通讯非低功耗应用,如果需要低功耗建议重新考虑通讯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K60(不知道是什么器件或设备,暂时当作MCU理解)必须支持串口唤醒。至于设计问题,楼主提的太过粗陋 ...

恩,您说得对,K60就是一款飞思卡尔公司的基于Cortex-M4内核的Kinetis系列的MCU,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于低功耗这个事情有些麻烦
不过,也是可以曲折实现的。
楼上所说的是最理想情况,支持串口唤醒功能,但是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我再仔细看下数据手册,看能否实现低功耗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您说得对,K60就是一款飞思卡尔公司的基于Cortex-M4内核的Kinetis系列的MCU,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

如果功能仅仅处理485接口的数据,任何带串口、支持串口唤醒的MCU皆可用,且ARM平台在此没什么优势,不如在常规MCU中选合适的,比如MCS51系、PIC系、MSP430系等等,430具有卓越的低功耗特性,不过是否合适还要看你的应用到底是什么,这方面楼主并未提供详细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功能仅仅处理485接口的数据,任何带串口、支持串口唤醒的MCU皆可用,且ARM平台在此没什么优势,不如 ...

恩,您分析的很对,做485通信只是第一步,以后还要利用K60以太网的功能,把收到的数据通过无线发送出去,只是我现在水平有限,485都还没做好,所以后面的功能就没说。再次感谢您热心的指点,以后遇到问题,还希望你能够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