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关于设置器件之间的间距规则问题

楼主:
各位大家好,我在画板的时候遇到上述如题的问题,我设置了SilkToSilkClearance以及Clearance规则中的间距数值,两个器件靠的太近(小于10mil)时就会变绿报错,我想问问还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元件间的安全间距大概是多少才是适宜?

楼主(2016-02-11):
各位,我在规则--placement--component clearance的勾去掉,就解决问题了,请问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要从安规着手,太近了,会有EMI问题,制造生产也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从安规着手,太近了,会有EMI问题,制造生产也会有问题

那么最近的距离大概把握到多少呢?

网友B:
Silk To Silk Clearance这个安规去掉也没关系,但是要注意你实际的器件是否影响焊接,还要考虑EMC。
Electrical Clearance这个安规10mil尽量不要去改动

网友C:
这个规则打开报错也没关系的,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来调整器件位置,一般情况下丝印即是器件边界,只要不交叉不会存在结构干涉的问题,除非你器件封装没有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