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输入的是0V-12V的方波脉冲,Uo输出的是什么波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2-11):
在线坐等 请各位大神帮解答 !

楼主:

A]NTKQZHI7HF(E2E`QZCJW5.png (189.63 KB )

楼主:
希望各位大神帮解答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Ui=0,电路等效于R1与R3并联,阻值为14.9855K,在与R2 47K串联分压,14.9855/(14.9855+47)*12v=2.901v,此为低电平
Ui=12v,电路等效于R1与R2并联,阻值为14.9855K,在与R3 47K串联分压,47/(14.9855+47)*12v=9.099v,此为高电平

网友B:
同频率同幅度的方波,不过相位差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0,电路等效于R1与R3并联,阻值为14.9855K,在与R2 47K串联分压,14.9855/(14.9855+47)*12v=2.901v, ...

受教了 请问下 如果输入的是800mV至11V的方波电压呢 既不等效接地 也不等效12V的情况怎么办呢?本人小白 麻烦帮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频率同幅度的方波,不过相位差180

频率相同 相位相同  但是幅值变化 用示波器测量波形 其显示波形高低电压为别为3.4至8.2V!

楼主:
哪位高手能在帮解答下  别让帖子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位高手能在帮解答下  别让帖子沉了!

Ui 只有两个值:0V和12V。分别计算Ui 为0V和12V时的Uo 即可。
所使用到的工具,仅仅是欧姆定律和一元一次方程,连基尔霍夫都没有用到。
这是初中三年级学生都应该会解决的问题。

网友A:
图示电路是标准的信号调理,作用有二,一是电平移位,二是电平衰减,通过此电路可将正负信号偏移到规定的范围,有很多应用手册有计算方法,

网友D:
5楼的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E:
maychang说的不错,这类问题本是基尔霍夫定律的典型,但输入是Vcc和地电平,问题就简化成初中的欧姆定律问题了,课后作业的难度。

网友A:
信号调理电路在平常设计中经常用到,可是计算特别麻烦,突发奇想,可不可以设计个计算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信号调理电路在平常设计中经常用到,可是计算特别麻烦,突发奇想,可不可以设计个计算软件? ...

“可不可以设计个计算软件?”

实在是没有必要。
任何一种仿真软件,对这类问题的计算可以说轻而易举。

楼主:
若是输入电压Ui为不定电压,需要基尔霍夫来求得:如图所示输入电压为7V时,
电流I=I1+I2 ; [(7-Uo)/22 +(12-Uo)/47]x47=Uo  最后求得Uo=6.5165V
在此也感谢各位大神的耐心讲解!!!

UA9N68{9$)K@)MU}5S[XGMD.png (20.95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