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放置元件引脚时如何改变字体大小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2-11):
如何改变引脚名称RCK.字体的大小啊

网友A:
你的这个软件版本跟我的不一样,我的引脚属性编辑界面在VHDL参数上面有个name position and font还有一个designator  position and font的选项,你可以找找,建议你别用中文,其实这些参数不改也罢

楼主:
是啊,我试过了改不了的,系统字体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