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只有一半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6-02-11):
(无正文)

网友A:
镜头材料必须保证红外线透过率。
换成石英玻璃的看看。

网友B:
镜头的红外透过率、是否合焦等都是影响因素。

网友:
用红外透镜

楼主:
波段没问题

网友C:
用菲涅尔透镜

https://s.taobao.com/search?q=%B7%C6%C4%F9%B6%FB%CD%B8%BE%B5&s_from=newHeader&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tem

网友D:
要选择红外波段透过率高的镜头才可以

网友E:
镜头影响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