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LIN (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 局部互联网)

楼主(2016-02-11):
LIN (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 局部互联网) 是面向汽车低端分布式应用的低成本(0.5美元)、低速率(20kbps)、串行通信总线。
由汽车行业开发,用作经济高效的子总线系统;
是CAN的下层网络;
属于SAE规范的汽车A类网络;
是CAN总线的补充,适用于对总线性能要求不高的车身系统,如车门、车窗、灯光等智能传感器、执行器的连接和控制。
LIN实现了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智能传感器和执行器的通讯方式。

楼主:
LIN的目标
为现有的汽车网络(CAN网络)提供辅助功能
在不需要CAN总线的带宽和多功能的场合使用,降低成本。
将开关、执行元件和传感器从子总线连接到主总线(如CAN总线)。

Lin总线广泛应用的原因:
目前,高/低速CAN和J1850总线已经成为标准的车用网络总线。这些总线速度极高,具有高抗电磁干扰性和高传输可靠性等优越的性能,但价格也较高。
大量的车身和安全性能方面的应用对车用网络总线的性能要求并不太高,只需要一种性价比更高的标准车用网络总线,而LIN总线正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因此,目前LIN总线技术正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到车身电子中。

楼主:
物理层采用单线连接,两个电控单元间的最大传输距离为40m
其总线驱动器和接收器的规范遵从改进的ISO 9141 单线标准。
低成本
LIN是基于SCI/UART( 通用异步收发接口的单总线串行通信)协议;
目前几乎所有的微控制器芯片上都有SCI/UART接口。
低传输速率。小于20kb/s
采用NRZ编码。

楼主:
同步机制简单
LIN通信中的从节点采用简单的自我同步机制(不需要晶体或陶瓷共鸣器)。
主节点在报文帧的头部发送同步间隙,标记报文帧的开始。
从节点根据此间隙与总线同步,无需专门的时钟同步装置,降低硬件成本。
通信确定性。
主节点控制整个网络的通信,控制不同节点的传输时间;
每个报文帧的长度是预知的;
采用调度表,可保证信号的周期性传输、保证总线不会出现超负载现象
报文的数据长度可变。
LIN应答帧报文的数据域长度可在0~8个字节之间变化,便于不同任务的通信应用。
采用奇偶校验和求和校验相结合的双重校验机制。

楼主:
几个概念
主机节点:控制网络中各节点通信的节点
一个LIN网络上的通讯总是由主发送任务所发起的
在主节点上可执行主通信任务和从通信任务
可控制整个总线网络和协议;
主通信任务:
在主节点上运行的,用于控制总线上所有的通信,负责报文的进度表、发送报文头的任务称为主任务。
常见主任务:如定义传输速率,发送同步时间间隔、同步场、标识符ID场,监控并通过检查校验和(check sum)验证数据的有效性。

网友A:
为现有的汽车网络(CAN网络)提供辅助功能
在不需要CAN总线的带宽和多功能的场合使用,降低成本。
将开关、执行元件和传感器从子总线连接到主总线(如CAN总线)。

网友:
大量的车身和安全性能方面的应用对车用网络总线的性能要求并不太高,只需要一种性价比更高的标准车用网络总线,而LIN总线正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

网友:
是CAN总线的补充,适用于对总线性能要求不高的车身系统,如车门、车窗、灯光等智能传感器、执行器的连接和控制。

网友A:
LIN实现了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智能传感器和执行器的通讯方式。

网友B:
那新唐的片子能用到汽车上面吗,有汽车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总线要比can总线更可靠稳定吗?

稳定不稳定没有科学依据,有依据的是比CAN简单好用

网友D:
也就是说Lin要比485等用的更广泛了啊

楼主:
在灯光控制中,需要一个效率高,简单的协议,这样,就诞生了LIN协议,可以线性的控制若干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