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可以读取红外摄像头数据吗?

楼主(2016-02-11):
我想用两个红外相机实现定位功能,被测物体可以发出指定波段的红外线。将拍摄后的图像经过窄波段(比如850nm)滤光后转换成黑白图像,然后经过单片机的图像处理得到物体的位置,用stm32F407单片机可以做到吗?

补充一下,以前我做过用stm32F103读取普通摄像头数据的实验,但是没有试过红外摄像头的,而且在淘宝上没有找到给单片机用的红外摄像头模块。由于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图像处理,我想知道用stm32F407单片机能不能完成上述的工作?

网友A:
接口和stm32兼容就行,不兼容就想办法兼容,想不出办法就是不行,换方案

网友B:
STM32f407运算能力不够的。

网友C:
树莓派有一款红外摄像头,接口是RGB并行接口。F407的DCMI是可以连接的。
但是楼主想要接双摄像头的话,得加个信号切换芯片。同时还要扩展SRAM.

上面那些只是小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算法。期待楼主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