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请教:如何将.exe格式的视频转换为.avi(或.mp4)格式的视频?

楼主(2016-02-12):
见附图1,为pads的视频教程,是.exe格式的。
在观看.exe格式的视频时,视频占满全屏(包括任务栏,而且窗口不能缩放,见附图2),学习起来十分的不方便。
我的电脑是thinkpad T410,win7。在一台式机上试过,没有占满全屏。
因此,想把该.exe格式的视频转换为其他格式的视频(如.avi或.mp4)格式,学习起来更方便些。

自己也尝试了一些方法,效果都不行。

故发帖求助,还望前辈、大侠们指点!

非常感谢!

附图1

附图2

楼主:
我也尝试了几种方法,但都效果不好或不行。

下面是我尝试的一种方法:
见附图,使用的工具是:屏幕录像专家绿色版V7.5;
选择需要转换的.exe格式视频后,点选 菜单 工具-EXE/LXE转换成AVI(E)后,提示 不能识别。无法转换:'(。

附图

网友A:
屏幕录像开启,然后播放exe文件,进行录制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幕录像开启,然后播放exe文件,进行录制应该是可以的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录像开启,然后播放exe文件,进行录制应该是可以的

谢谢版主!

我目前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做费时,但也只好如此了。

网友C:
楼主要看一下这个exe是什么软件录制出来的,我看了右下角好像是跟软件相关的字符串。
很明显这个exe不是屏幕录像专家录 出来的。
你也可以发其中一个短的,小的视频文件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看一下这个exe是什么软件录制出来的,我看了右下角好像是跟软件相关的字符串。
很明显这个exe不是屏 ...

谢谢大侠!

在1楼已上传了一个视频文件,劳驾大侠看看!

网友C:
Adobe Captivate 录制生成的,不知道还能编辑修改不。
原来想下载这个软件试试的,但是一看软件都1G多大,还是楼主安装一个这个软件看看能不能对这个生成的录像进行编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obe Captivate 录制生成的,不知道还能编辑修改不。
原来想下载这个软件试试的,但是一看软件都1G多大, ...

谢谢大侠,我找找这个软件
不知道好找不,先试试看: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obe Captivate 录制生成的,不知道还能编辑修改不。
原来想下载这个软件试试的,但是一看软件都1G多大, ...

在 我爱** 找到 Adobe Captivate 9 特别版**版 ,研究下
共享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1hubJE 密码: 8prf

附图1

附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