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如何区分片内存储器和外部存储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2-15):
外存储就是通过xintf接口扩展的
你看图中xintf就是外扩的

网友A:
根据你外扩的zone区   和你硬件链接的CS
绝对需要操作的地址  只要你配置号xintf接口
直接操作对应的地址就可以啦

网友B:
这个访问方式的是不一样的,内部的存储器可以通过指针直接访问的额,外部的不可以的。

网友C:
能像直接操作外部存储器一样,直接操作内部ram吗?

访问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D:
这个根据访问的方式的可以区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