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r8无法连接目标

楼主(2016-02-12):
未下载程序前是可以正常连接的,用ST-link和MDK5都是可以正常连接的。当时晶振和复位电路都焊上去了,BOOT0的下拉电阻还未焊上去
我在MDK5中写了一个点亮LED的程序,编译完下载后,芯片就无法连接了,查了一遍发现BOOT0的10k电阻没焊,我焊上以后还是连不上。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1.怎么解决当前这个问题?让我能正常连接到芯片
2.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说明:芯片是STM32F051R8  系统:win7 64位  开发环境:uVersion V5.11
         下载器:ST-LINK 山寨版(USB口连到电脑,然后通过SWD连接电路板)

电路图

电路图

ST-LINK错误提示

ST-LINK错误提示

配置

配置

配置

配置

配置

配置

配置

配置

附主函数代码

<p>int main(void)
{
        LED_Init();
        while(1)
        {
                LED_Open();
                delay(100);
                LED_Close();
                delay(100);
        }
}
void delay(int t)
{
        int i,j;
  for(i=0;i<t;i++)
          {
                        for(j=0;j<1000;j++);
                }
}</p><p>
</p>
下边为操作led的函数定义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GPIO_Pin_15);
}

void LED_Open(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

void LED_Close(void)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
}

楼主:
然后我一直倒腾,突然又在keil里能连上了(见下图),但仿真运行不了,下载程序也不行。st-link utility中还是无法连接目标板。然后再回到keil中又看不到芯片了。

突然keil中能看到

突然keil中能看到

后来按照这个帖子的方法,在st-link utility中先按住复位键,然后点“连接目标”,3秒后松开复位键,发现连上芯片了。但是是以"Debug in Sleep and Stop Mode"
23:25:31 : ST-LINK Firmware version : V2J17S4
23:25:31 : Connected via SWD.
23:25:31 : Connetion mode : Connect Under Reset.
23:25:31 : Debug in sleep and stop mode enabled.
23:25:31 : Device ID:0x***
23:25:31 : Device family :STM32F05x

网友A:
VDDA没有供电

网友A:
另外,可检查一下连接时其它几路信号波形质量,如SWD/SDC/RESET,当然3.3V供电电流也要足够

楼主:
多谢你的回答。你这么难道是因为NRST引脚供电由VDDA提供吗?我试着拿飞线连,稍后给你回复

楼主:
多谢多谢,现在用飞线把VSSA和VDDA连接后,我的LED就正常闪亮了。不过用st-link utility连接后,显示的连接模式有点看不懂 “ Debug in sleep and stop mode enabled.”这个算不算正常状态?如果不是,怎么调整?谢

网友B:
stop 模式打开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op 模式打开了啊

谢你的回答,stop模式请问在那里操作,可否给个链接资料。我自己搜了搜,没找到相关的介绍。